求各位大哥帮忙写下下面的代码,小弟在线等

楼主:
主程序                  CPU初始化
                A/D初始化(AN0为模拟输入,启动中断)
               PWM初始化(载波频率为20KHZ(25us),3路配对PWM s输出,PWM中断元件)
                I/O端口初始化(PE低6位输出)

自循环

PWM中断程序        查表计算当前PWM输出位,并确定该输出时对应的电流
               (作为设定电流)

对所有缓冲区的A/D求平均值(作为采样电流)

调用增量PID算法(这里只要做到PD)

根据输出结果调节PWM值

把PWM值输出到相应寄存

中断返回

A/D结束中断         读A/D值送缓冲区

指针加1,计数值加1

启动下一次A/D

中断返回

网友:
需求不清晰,驳回重写!

网友:
没有原理图,用的什么CPU,AD都不知道,怎么写呀!

网友:
估计是课程设计,懒惰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