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通D/A产生正弦波,要实现频率步进 问题? 大家帮 ...

楼主(2007-08-24):
单片机 通D/A产生正弦波,要实现频率步进 问题? 大家帮帮忙 !
我的是STC89C516RD+的单片机 (晶振24MHZ) 在通过D/A (8位)转换,得到了一个频率固定的正弦信号, 但 我要让它实现步进, 我的思想是让改变 D/A采样间隔之间的延时来(,改决 步进问题. 但我不知道 怎么去定义一个变量,来改决频率步进问题. 希望大家跟我改改; 让程序能实现步进; 我的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ate_in P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1US_M _nop_()
sbit wr= P1^2; // D/A 的片选端 低电平 有效;
sbit A0 =P1^0; // A0, A1,D/A 的通道选择
sbit A1 =P1^1; // 本程序 令 A0=0;A1=0;(即选A通道)
v_delay_f()
{ uint x ,
for(x=20; x>0; --x);
}
void main ()
{
A0=0; A1=0; wr=0;//选A通道
do
{ date_in=0x80;
v_delay_f();
date_in=0x86;
v_delay_f();
date_in=0x8a;
v_delay_f();
date_in=0x8c;
v_delay_f();
date_in=0x8a;
v_delay_f();
date_in=0x86;
v_delay_f();
date_in=0x80;
v_delay_f();
date_in=0x7a;
v_delay_f();
date_in=0x76;
v_delay_f();
date_in=0x74;
v_delay_f();
date_in=0x76;
v_delay_f();
date_in=0x7a;
} while (1);
}
频率
include
我不知道
程序

网友A:
uint datein[]={0x80,0x86,0x8a,0x8c,0x8a,0x86,0x80,0x7a, 0x76,0x74,0x76,0x7a};
void main ()
{
uint i,k, x;
A0=0; A1=0; wr=0;//选A通道
i=0;
k=0;
do
{
for (i=0;i<12;i++)
{
date_in = datein
;
v_delay_f();
for(x=20-k; x>0; --x);
}
k++;
if (k>=20)
k=0;
} while (1);
}

网友B:
把你的延时程序改成带参的程序,通过按钮来改变参数,就是延时的时间可不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