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用VC++建立一个MFC智能设备工程的问题

楼主:
vs2005 在VC++建立一个MFC智能设备工程,我以为和evc4是一样的.但不知为什么有些类总是提示找不到.比如:CCeDBDatabase类等.难道vs2005 在VC++不支持evc4的东西?

网友:
VC++和evc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哈

网友:
确认你装smart device的SDK了吗

网友:
evc有些类到vs2005确实没有了比如CBitmapbutton等,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
VS2005中VC++ MFC是8.0版本,和EVC的版本不同,有些类已经移除,添加MFC3.0中没有的类,MFC也是持续在变化的。注意其中类的变化

网友:
是你选择的mobile 的SDK的问题,CEDB,不可以在上面支持,如果用,你就用EDB的数据库,不过对于WM5.0,VS2005还是可以用CEDB的。
CEDB到EDB转换工作不大,你可以在网上找相关的资料

网友:
MFC。。。唉。微软都准备放弃了。。。

网友:
还是觉得EVC好用 VS不太会

网友:
其实VS2005 和EVC几乎一样,只是IDC环境变了。

网友:
似乎有些在evc里是CCe开头的,在2005里面已经不是CCe开头了,而是C开头就行了

网友:
只有导出了特定的SDK,才能开发,否则有很多函数不支持.

网友:
其实差不多,大致上EVC可以升级至VS2005~2008

但就开发速度,EVC占上风。

网友:
EVC运行起来是比VS快,
VS2005运行,哎,冬瓜似的

网友:
没用过vs 一直用v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