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51的问题高手进来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楼主:
小弟最近开始接触keil中的RTX51,还没有入门,只好按书上给的程序调试,
#include

int counter0;
int counter1;

job0()_task_0
{os_create_task(1);
  while(1)
   {counter0++; }
}
job1(void) _task_1
{
while(1)
{counter1++;}
}
上面的代码是从书上抄的,任何一本讲KEIL的书上都讲这个例子了,可是编译的时候报错,,
RTX.C(8): error C132: '_task_0':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RTX.C(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RTX.C(9): error C132: 'os_create_task':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RTX.C(1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while'
RTX.C(1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1'
RTX.C(12):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Target not created
错在那里呢???????????????
那位大虾用过RTX51 TINY啊  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
_task_是关键字
这样写
job0()_task_   0
job1()_task_   1

网友:
是不要在编译器里设置对这个系统的支持??

网友:
_task_后要用空格隔开,并把RTX51TNY.Lib文件加入工程即可。

网友:
其实在Keil的安装目录\Keil\C51\RtxTiny2和\Keil\C51\RTX_TINY 下有源代码及列程,参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太好了,就是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长知识了,感谢!

网友:
这个东西很棒,我也在用

网友:
求教:rtx51做密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