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搞俄罗斯方块的问题.

楼主(2007-09-13):
单片机上搞俄罗斯方块的问题.
用VC在PC上作了俄罗斯方块是个简单的入门的问题,但是如何将俄罗斯方块的程序移植到单片机上呢??
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需要不需要单卖液晶和键盘控制??
其实仔细想下移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控制键盘和显示图片以及控制定时器的问题,其余的都是算法的机构的问题.
现在想问下,用电脑的显示器和键盘联合单片机来先作一个简单的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上面的控制键盘和显示图片以及控制定时器的问题如何解决??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移植的时候不知道PC上的程序在单片机上跑得动不??
估计需要花费多少MONEY和时间??(PC上的俄罗斯方块程序是我自己已经写好了的.).如果价格太高就没有作的必要了,其实现在就是测试和实现下.
希望大家能给出好的建议和意见,谢谢!!
俄罗斯方块
最大的
程序
如何

网友A:
以前听说过是有源码的,
但是没具体见到过,也不知道其硬件属性
LZ你去搜一下下看

网友B:
用电脑的显示器和键盘联合单片机来先作一个简单的
针对这个的话,要看你准备把控制显示的模块放在哪里
如果是放在电脑上的话,那就非常简单,只需要通讯模块和结构算法了
输入和输出都是通过通讯经由电脑来完成
如果想把显示模块放在单片机上的话
就要麻烦许多,这个要用电脑屏幕来显示就很不实际了
更合适的是小型液晶屏,如果配合专用的显示芯片,会比较简单,不过也较贵
在不采用显示芯片的情况下,控制液晶屏的难点是时序问题
需要较高频率的多线输出,其实用CPLD/FPGA一类更合适一些

网友C:
关键问题就是显示模块及如何驱动的问题

网友D:
楼上的回答都不错,谢谢了.
继续UP下,星期一来结贴..

网友E:
到马路边花几块钱买一个有“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先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