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在wince 平台上的驱动

楼主:
各位同仁,小弟最近要在wince平台上(CPU 为S3C2440)做CSR BlueCore4-ROM 的蓝牙驱动,用的是UART接BlueCore4-ROM,初次接触无线通讯模块,不知在wince平台上开发应当注意什么?是不是只要通过串口把蓝牙初始化就可以了。需不需要重新定义流设备驱动,另外,注册表那边应当不要做太大的改动吧。恳请各位过来人指点
一二。先谢谢各位了。
另外:找到一些人的开发流程,如下:
1、每个产品的蓝牙方案都已经确立了对应的蓝牙通讯方式:uart或者usb,因此,作为蓝牙开发的第一步,首先要在开发BSP阶段就驱动uart或者usb端口 。能够保证所选用的端口能够正常的通讯。这里的驱动,是一般的wince驱动。
2、编译内核,增加蓝牙功能,打开Platform Builder, 我们可以在networking—personal areanetwork(PAN)下面选择bluetooth的Transport Driver
下面有3种驱动:UART、USB和UNIV三种,虽然wince自带了CSR的transport驱动,但最终还是调用UART驱动:
这一部分可能需要修改部分代码,具体代码分布在下面这个目录中:
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TRANSPORTS ,其中主要涉及的函数为:HCI_OpenConnection(),HCI_CloseConnection(),HCI_SetCallback()。
3、在编译内核的时候,如果所选用的版本包含了profile,可以把需要的profile加入所裁减的内核,然后增加profile所对应的注册表项,该表项可以在对应的平台的帮助文件里面找到
4、编译内核后,下载就可以测试了。从上面可以看到,开发wince的蓝牙功能,只需要修改transport驱动,注册表,另外,如果所选用的wince平台只是内核(wince4.0 or wince5.0),微软没有做蓝牙的UI,所以,开发用户可以根据mobile的UI来制作自己的UI.

抛砖引玉。MSN:liyong983@163.com 多多交流。

网友:
也可以用CSR的BC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