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VC里我使用CPen的时候,为什么说没有定义PS_DOT?

楼主:
在EVC里我使用CPen的时候,为什么说没有定义PS_DOT?是不是在Wince里不支持PS_DOT属性了?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吗,顶一下!

网友:
Windows CE does not support the following values for the lopnStyle member:

PS_DOT
PS_DASHDOT
PS_DASHDOTDOT
PS_INSIDEFRAME
If the width of the pen is greater than 1 and the pen style is PS_INSIDEFRAME, the line is drawn inside the frame of all GDI objects except polygons and polylines.

If the pen color does not match an available RGB value, the pen is drawn with a logical (dithered) color.

If the pen width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1, the PS_INSIDEFRAME style is identical to the PS_SOLID style.

直接从evc的文档里copy来的。

网友:
MFC中没有上面的说法,但是有这些
Windows CE does not support the following overload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Pen::CreatePen method:

BOOL CreatePen(
int nPenStyle,
int nWidth,
const LOGBRUSH* pLogBrush,
int nStyleCount = 0,
const DWORD* lpStyle = NULL );

In Windows CE version 1.0, only solid pens can draw wide lines

这里的version 1.0估计是没有更新的问题。我在ce 5上也同样不行。

网友:
PS_DOT 在EVC中不支持的

网友:
果然是不支持啊!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