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ash读写的问题

楼主:
使用的是华恒AT91ARM9200的板子,测试flash读写时出的问题。在修改/devices/mtd/maps/at91arm9200加入新的分区后,open成功,第一次调用write()可以成功,但之后再调用read()则不成功,并会显示"waiting for chip to be ready timed out in read.WSM satus=0",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main()
{
  int fd, num = 16,number = 17,nread,nwrite;
  char str[15];
  char str1[15];
  memset(str,0,sizeof(str));
  memset(str1,0,sizeof(str1));
  strcpy(str , "hello,world");

while(1)
{
fd = open("/dev/mtd/4", O_RDWR, S_IRWXG);

if (fd != -1 )
{
           nwrite=write(fd, str, sizeof(str));
           printf(" and now str = %s\n",str);
           close(fd);
}

  fd = open("/dev/mtd4", O_RDWR, S_IRWXG);
  if (fd != -1 )
        {
    nread =  read(fd, str1, sizeof(str1));

    printf(" and now str1 = %s\n",str1);
    close(fd);
          }
   printf("Please input the num written to str\n");
   scanf("%s", str);
  }
}

网友:
这个不是白云上问的么,呵呵,我回了你的。
fd = open("/dev/mtd/4", O_RDWR, S_IRWXG);
这一句,改成/dev/mtdblock/4看看。

网友:
如果不行,根据byhh上改改。

网友:
试过了,这样改也还是不行。
谢谢师兄,到白云上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