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支持什么芯片的编程!!

楼主(2007-04-25):
keil中支持什么芯片的编程!!
keil中支持什么芯片的编程!!
那么arm7用什么软件编呢?
编程
芯片

网友A:
KEIL支持具有51结构的单片机或在51上扩展的单片机系列,arm7看你是哪家公司的/生产商都有各自的编译器

网友B:
最土的方法是:你先安装一个Keil uVison3,新建一个空的工程,在菜单Project-Select Device……下选择IC型号,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型号就知道Keil是否支持了?

网友C:
keil 支持所有51内核的单片机,因为指令集一样,呵呵
至于ARM它的开发平台有ADS,KEIL呢支持LPC系列的ARM7

网友D:
从前Keil提供51系列,251系列,英飞凌的C166的编译器,对ARM最早是提供的gcc编译器。现在Keil卖给了ARM,估计不远的将来会取代RealView,而其他几款处理器的编译器估计不会再升级了。

网友E:
跟版本也有关系,信的版本可能增加了其他芯片,你可以自己增加芯片啊,假如你知道芯片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