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如何读取SD卡中的内容?

楼主:
我的系统默认SD卡的文件名是StorageCard,我的程序想读取SD卡里的文件,请问我的路径该怎么设置?

网友:
通过
HANDLE FindFirstFlashCard(
LPWIN32_FIND_DATA lpFindFlashData );
就可以得到SD卡的目录。

网友:
L"\\storage cord\\1.txt"
类似以上。

网友:
任意路径,写法基本要求是:
\\路径\\路径\\文件名

你的SD卡是:_T("\\StorageCard\\a.exe")

楼上的也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
HANDLE   FindFirstFlashCard(
LPWIN32_FIND_DATA   lpFindFlashData   );
就可以得到SD卡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