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of()函数怎么用?

楼主:
我写了一些代码:如下
TCHAR sAlarm[10];
m_alarmCo.GetWindowText(sAlarm,10);
double alarm;
alarm=atof(sAlarm);
编译报错。
--------------------Configuration: DJS - Win32 (WCE x86) Debug--------------------
Compiling...
Alarm.cpp
D:\DJS\Alarm.cpp(58) : error C2664: 'atof'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unsigned short [10]' to 'const char *'
        Types pointed to are unrelated; conversion requires reinterpret_cast,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修改,多谢!

网友:
要先用 wcstombs 把 TCHAR 型的 sAlarm 转换成 CHAR型的,再用atof转换。
因为TCHAR在WINCE下面是UNICODE宽字符,atof要求一定要是ANSI multibyte 字符做为参数。

网友:
是啊,LZ有没有注意到atof()的参数要求

网友:
多谢nbcool的指点,已经搞定了,原来还有这个问题,看来还得多看看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