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PDA不能正常显示访问网页上的中文,其中网页编码 ...

楼主(2007-07-20):
WINCE的PDA不能正常显示访问网页上的中文,其中网页编码是UTF8
我的PDA是WINCE 5.0的。
WINCE只能支持UNICODE编码,而我所要访问的网页是UTF8的。所以访问网页时只能正常显示英文,而中文模块显示为一个方框。
请问:
如果想用PDA正常显示访问网页上的中文,是不是需要在WINCE上将中文先转为UTF8,再从UTF8转到unicode?
网页
英文
WindowCE

网友A:
你的PDA是英文系统吧?!

网友B:
有没有字库 - -

网友C:
谢谢大家。
有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网页里有一个word格式的学习资料,打开后里面的中英文是都可以正常显示的。反而直接打开的网页里面,只能显示中文。

网友D:
别沉,急盼回复。满分回赠高手!

网友E(2007-11-29):
我用PB5.0定制的模拟器上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选择系统核心组件中的internet client service中的多语言支持,还有就是在platform setting 中的locols中勾画 语言是选择中文支持,等等,你试试!

网友F: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首先把该网页用UE打开 然后在进行格式转化成UTF8你试试看看吧 注意网页里面的UTF8继续保留。这样就可以显示中文了 并且繁体中文等等一系列的都可以显示了。

网友G:
http://blog.eeworld.net/hsyouxishe/archive/2007/12/21/1957418.aspx(windows moible 随手录 第2点的说明)

网友H(2008-04-22):
谢谢各位高手,虽然问题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