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GPRS数据采集,发送,应该选用什么GPRS产品?

楼主:
现在想做一个加油站的加油数据采集和无线传输,数据采集和数据传输功能需要哪些设备?特别是无线数据传输这块,预计采用GPRS网络进行传输,不知道完成这个传输功能应该采用什么设备?
1.是基于GPRS网卡的二次开发?
2.直接使用GPRS DTU,这个价格好像贵不少!
3.基于GPRS 模块。在网上看到不少说GPRS模块,不知道具体和GPRS网卡,GPRS DTU什么关系?

到底采用哪种方法开发更简单?哪种方法更经济?我是初学者,希望大侠执教!

网友:
用GPRS DTU开发最方便快捷,用模块开发最经济。

GPRS DTU包含一个主控芯片和GPRS模块,主控芯片控制GPRS模块上网、传输数据等操作。

我们就有GPRS DTU,应用很广泛,但是如果想考虑经济的话,还是选用模块,但是开发时间需要长一些。不过现在DTU的价格和模块相比差别也不是太大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能否留下联系方式啊?我的联系方式:
QQ:171158791
MSN:iamxuefeng@163.com

网友:
这个到底采用什么无线设备,主要看你那边的实际情况,你的加油数据采集设备的接口是什么?现场是否含有操作系统?采集数据的频率以及大小等等。。。。。。。
只有知道了详细情况,才能进行选择。。。

网友:
To Tomcat4(Tom) :

已加你Q

网友:
LZ,你难道不知道炼油厂之类的地方是禁用手机的吗?

加油站这种地方,你还是布有线网络比较合适一点点

网友:
brucegong(飞行猪),你好,如果不用手机,仅仅使用GPRS网络也存在爆炸安全隐患吗?
这个我真的不了解,希望指教!

网友:
是存在的。GPRS实际上也是在走无线电的通道传送数据。不过呢,好像进加油站的时候不关手机也没事……
但是严格的说,油品仓库和面粉工厂等地是不能使用这些设备的。

网友:
正常来说加油站附近是不允许有这些无线信号的!主要是担心这种空中的电磁波会引起某些设备出现电火花。。所以lz的这个方案实施起来还必须要过国家的安全防爆等级认证。。。当然你说的这些功能用gprs dtu就都可以完成了。。。

网友:
基于2.5G GPRS网络,内嵌Wavecom新款工业级无线CPU四频通信模块,模块内核采用32位的ARM处理器和实时OS,通过Wavecom公司提供的Open AT软件开发平台,开发人员可以在CPU上进行嵌入式应用开发, Wavecom模块出厂已经标配了WIPSOFT(嵌入式软件),可以通过它扩展出来的WIP AT Commands实现各种协议如TCP、UDP、PING、FTP、HTTP、SMTP、POP3。
为了方便客户使用GPRS业务所提供的短信、传真、数据、上网等功能,我们将复杂的无线CPU模块接口简化,取而代之的是通用的RS-232接口。
嵌入方寸DTU固件后,可直接与单片机、PLC、工控设备以及采集设备等连接,可以用来创建高速、永远在线、按需在线、透明数据传输的数据通信网络,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多点对多点等组网方式。
目前产品大量出口欧美,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网址:http://www.mconnm.com/
联 系 人: 陈先生
电    话: 0755-25998544
qq:37421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