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中实现高效的数据实时滤波

楼主:
在中断程序中没一个采样周期都会从外设采集到一个数据readbuf[0],该数据中存在毛刺,毛刺可认为是连续两次采样结果之差的绝对值大于一个阈值N,N为宏定义的一个数。但如果连续M次都出现这样的大数则认为是有效数字,M也为宏定义。
由于单片机资源有限,实时性又要求很高,因此不值如何才能高效滤除毛刺又不降低系统的实时性。

  原有程序如下:这个算法没有写完,没有考虑到连续M次大数应该为有效数据的情况,而且对于单片机来数这样的算法已经相当复杂了,希望那位大虾能够指点一种更简单高效的算法,而且需要考虑到M个大数的情况。

testbuf= readbuf[0];  //将数据放入一个临时变量
if(testbuf>=65 && testbuf<=300)        //数值范围滤波
testbuf=(uchar)(testbuf-64);         //数值偏置预处理

  if(abs(readbuf1[0]-testbuf)<=N  )  //判断两次数据之差是否大于N
    readbuf[0]=testbuf; //不大于的话保留数据至readbuf[0]
  else
    {
  if(first0!=1)//如果大于N又分为两种情况,因为程序第一次运行时前次数据是没有的需要忽略第一次运行的数据差大于N的情况
            goto endint;              //无效数据 跳出此次采样
  else
    {
readbuf[0]=testbuf;
first0=0;//将是否是第一次采集的标志为清零

readbuf1[0]=readbuf[0];//将此次有效采样值作为下次采样的比较值
send(readbuf[0]);//发送有效数据
}
else
    {
readbuf[0]=readbuf1[0];//数据超出范围的话有效数据为上次采样的数据

网友:
你可以使用硬件的方法对数据的数据进行滤波呀,然后才采样呀。
不一定要在MCU中滤波,况且MCU做滤波算法是满足不了实时性的。

网友:
各取选取策略都有自身的特点,自己选一个符合自己应用的就OK

关键看自己的应用要求的滤波的特性和效率性能

网友:
很难有定论,关键要看使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