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系统有病毒

楼主(2007-07-01):
急~~~系统有病毒
今天小弟电脑有毒 从装。先格式化了一下 用ghost版装 装了一半现实a:/ghost什么的。。。停止了。
之后换简装版装机 到蓝色屏幕检测那现实有个文件不能复制 怎么解决 。

网友A(2007-08-09):
换张碟。
“用ghost版装 装了一半显示a:/ghost什么的”,显示什么“什么的”?用电脑最关键的就是看提示信息,看明白提示,问题就差不多解决了,不看当然不会。 我估计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你电脑有软驱吧?如果是的话,就把软驱电源线先暂时拔掉,装好系统再插上。如果不是,那就得看那个提示到底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