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3的wince4.1模拟器怎么与PC同步?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一天了,都没个头绪。有说wince5.0下可以同步,但在微软网站上也没找到下载,只有一个Windows Mobile 5.0 Emulator Images for Smartphone,但下了也装不了,提示需要vs2005。
有谁帮个忙!

网友:
模拟器与pc同步?你想做什么?如果是调试软件,不是可以直接发布吗?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机器调试,一般没有用过模拟器连接PC机

网友:
同步是可以,要下一个插件。不过,一般没有这样的需求。不知道你同步的目的是做什么?

网友:
我的软件是需要事先传几个文本文件过去的。
直接用机器调试当然可以,但没有模拟器调试来得方便嘛!

知道我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吗?
靠,我在PC上把所有需要的文本文件全传到邮箱里了,然后在wince上打开邮箱下载文件。

网友:
兄弟,你太可爱了。你不知道有wince 下有remote file viewer这么好用的工具吗?

网友:
楼上的,你说的“wince 下有remote file viewer”,是在wince下?还是PC下?
如果是PC下,那我真不知道在哪里。是.net自带的吗?还是要安装?
如果是wince下。。。我好像没看到模拟器里面有这个东东。

网友:
另外,有谁知道wince程序的ico图标该怎么弄?
我现在是打了个CAB安装包,但在wince中安装后,桌面上快捷方式的图标竟然有4分之3是黑的,也就是在这个图上,我事先做好的图案只显示在左上角的4分之1的地方。
我的ICO图标文件是包含32*32、16*16两种的,如果直接将程序拷到机器上,不管是大图还是小图,显示都没问题的。

网友:
PB,EVC,vs2005下都有。

网友:
vs2003下有吗?PB,EVC,vs2005我都没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