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子棋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12-27):
关于五子棋程序的问题?
我要做个五子棋的程序,上网找到了源代码,但是vc的,我需要evc的,程序里有CDib这个类移植不上去,要从写,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CDib现成的类,谢谢!!
五子棋
问题
程序

网友A:
是不是我给分太少了,我真的很急,那位高手告诉我一下吧,我是新手,还不太会!

网友B:
你都有源代码了,CDib类应该也有源代码吧,
你可以说说遇到的问题啊

网友:
就是CDib不能用(有很多函数wince不支持),用我的CDib的代码画图占的内存20M多,图不显示,要从新写这个类,我想要一个这样的类,在wince下的类,
CDib里的GlobalAlloc系列的不能用
不知说清楚没

网友C:
用API写一下就行了,五子棋绘图十分简单的,就几张图片。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图贴不上去吧。
就和上面 牛牛 说的,这个软件图少而且简单有规律,自己用api重写一个类就行了。

网友E:
我显示来了,但好像破坏了五子棋的算法,还是坐标出错,下的棋放的地方不对了,不管我下那,他都往四个角上放,为什么?谢谢!!

网友F:
算法应该不会放在贴图的类里吧。估计是贴图的坐标有问题,仔细查一下就行了

网友G:
可是我检查不出来,怎么办???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