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xMessage,在线等

楼主(2007-06-05):
AfxMessage,在线等
环境是evc++ SP4
afxmessage里面的参数想用1句话加一个变量来做,
例如,我买个5本书,这里的5就是变化的。
用了一下几种方式都不可以,请教高人帮忙来做,
AfxMessageBox("我买了"+CString(number)+"本书");
AfxMessageBox(_T("我买了")+CString(number)+_T("本书"));
AfxMessageBox(_T("我买了"+CString(number)+"本书"));
都不可以,帮帮我了
在线等 解决了 马上给分
number
在线

网友A:
CString str;
str.Format(L"%s%d%s",L"我买了",number,L"本书");
AfxMessageBox(str);

网友B:
这种方法倒是可以,
不过我觉得和strcat没有什么区别。
我想知道的是afxmessage里面有没有这种写法。如果没有,那就不这样考虑了。

网友C:
那你还是别考虑了

网友D:
怎么结贴啊 ?
各位教下

网友E:
帖子上方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