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段关于LCD的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LCD_CS,LCD_BIT,LCD_CLK,LCD_COM,LCD_DAT各代表了什么呢?有哪位大虾能解答一下吗?谢谢了
#define         LCD_CS                0x80        // 1000 0000        GPC7 - VD4
#define         LCD_BIT                0x40        // 0100 0000        GPC6 - VD5
#define                LCD_CLK                0x20        // 0010 0000        GPC5 - VD6
#define                LCD_COM                0xf8        // 1111 1000  RW        RS        0
#define                LCD_DAT                0xfa        // 1111 1010

网友:
从字面上去理解.
#define         LCD_CS                0x80        // 片选
#define         LCD_BIT                0x40        // 0100 0000        GPC6 - VD5
#define                LCD_CLK                0x20        // 时钟线
#define                LCD_COM                0xf8        // 命令
#define                LCD_DAT                0xfa        // 数据

我用过的一种芯片是:SSD1815
用的分别是:时钟线,SPI输入,数据或命令确定线,重起线,片选线

可能和LZ用的有区别吧

可能是片内带了液晶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