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VC下怎样将CEDIT中输入的内容转换为float类型数据?

楼主:
请教:EVC下怎样将CEDIT中输入的内容转换为float类型数据,谢谢

网友:
Example

/* ATOF.C: This program shows how numbers stored
* as strings can be converted to numeric values
* using the atof, atoi, and atol functions.
*/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 void )
{
   char *s; double x; int i; long l;

   s = "  -2309.12E-15";    /* Test of atof */
   x = atof( s );
   printf( "atof test: ASCII string: %s\tfloat:  %e\n", s, x );

   s = "7.8912654773d210";  /* Test of atof */
   x = atof( s );
   printf( "atof test: ASCII string: %s\tfloat:  %e\n", s, x );

   s = "  -9885 pigs";      /* Test of atoi */
   i = atoi( s );
   printf( "atoi test: ASCII string: %s\t\tinteger: %d\n", s, i );

   s = "98854 dollars";     /* Test of atol */
   l = atol( s );
   printf( "atol test: ASCII string: %s\t\tlong: %ld\n", s, l );
}
Output

atof test: ASCII string:   -2309.12E-15  float:  -2.309120e-012
atof test: ASCII string: 7.8912654773d210  float:  7.891265e+210
atoi test: ASCII string:   -9885 pigs    integer: -9885
atol test: ASCII string: 98854 dollars    long: 98854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2.0 and later.
Header: stdlib.h.
Link Library: coredll.dll.

网友:
楼主要学会用MSDN

网友:
呵呵,多按按F1就好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