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32的疑问

楼主:
我现在用44b0读写硬盘文件.文件系统有个地方不大明白.
所有根目录的开始蔟号是2. 那么是否我们在做文件寻找.文件列表显示时候.应该从根目录开始查. 是否就应该发送蔟2 * 每蔟扇数 = 根目录开始的扇号.
但我看了FAT32的结构后.又觉得不象.根目录前有长度不定的FAT 表.31扇的保留扇区等.

网友:
只看到你在自言自语啊,没弄明白你要问什么,呵呵....按照fat32的规范说的做不会错。
http://www.microsoft.com/whdc/system/platform/firmware/fatgen.mspx

网友:
已经可以了.但是在读取文件数量和名称时候.发现比实际在windows下要多些.比如多出了些:
System volome Information / found.001 / found.002 / boot.ini / bootfont.bin等等.
是否这些文件已经被windows屏蔽了.

网友:
有些是隐藏文件,windows下可以看见的。System volome Information在windows中也可看见,不过不是以文件形式呈现给你。

网友:
那么在windows下如何能看到这些系统隐藏文件? 我看到每个文件夹下都有system volome information这个文件.

网友:
蔟2 * 每蔟扇数 = 根目录开始的扇号
这个不对

网友:
fat32不像fat16,有固定的root directory region,fat32的根目录开始扇区是由fat32 BPB里面的相关项计算得到的

FAT32结构:
reserved region
FAT region
file and directory data region

网友:
大家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哈.已经搞清楚了.
根目录的开始其实就是数据区的开始.是分区开始扇(相对扇区号)+保留扇区数+每个FAT所占扇数*FAT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