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5-22):
步进电机的问题
我想用单片机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使他们能够独立工作,两个都是三相六拍,每个都有A,B,C三相,所以只要用一个口中的三位就能控制一个,问题是能不能不只用一个口(假如P0)就能控制两个,而不相互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超声波发射出去的是方波信号,接收的是一个模拟信号吧?发射出去的方波个数有没有要求?
做毕业设计遇到很多问题,先问两个先,谢谢大家,嘿嘿。
影响

网友A:
两个步进电机是可以用一个口控制的,C51支持bit操作,比如电机A接P0.0-0.2,电机B接P0.3-0.5,这样用SETB这样的指令控制P0.0-0.2就是控制电机A,控制P0.3-0.5就是控制电机B了,互不影响。
超声波传感器接收的信号是模拟的,个数没有具体要求,可视情况而定。

网友B:
发射出去的方波个数有没有要求?
--------
通常需要很个脉冲,接收器才会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