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特殊键盘的信号转换成wince系统消息?

楼主(2007-01-29):
如何将特殊键盘的信号转换成wince系统消息?
新手请教!
第一次做这样的开发,毫无头绪
系统高手指点。
设备使用特殊键盘,如何将特殊的信号转换成wince系统消息?
wince
键盘
开发
如何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把这些特殊信号的ScanCode码改成热键的就可以了.你在键盘驱动里面改就可以了

网友B:
UP,楼上得似乎有点道理

网友C:
如果你没有用wince的键盘驱动接口写的话,你可以在自己写的驱动里得到按键信号后调用keybd_event这个函数也可以的,规范点最好按照我刚才说得做,日后维护方便,条理也比较清楚.

网友D:
主要是对驱动的开发我不了解,不知道驱动是如何加载,运行和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