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2-25):
关于spi的一个问题
我用的是三星的2440,在用spi对外设进行配置时,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发现nSS信号始终是高电平,数据信号和始终信号的波形都是对的。 问下大家,这个nSS我们怎么控制?还是说2440配置位master后,nSS是cpu自动控制的?
PS:我现在的做法是将nSS脚配置成普通的io口,然后来模拟一个nSS信号。
高电平
外设

网友A:
还有一点,就是我是检查cpu的 Status寄存器来判断是否可以发送数据的,不知道是否可以。发送数据时是按照下面步骤
1 nSS拉低
2 检查寄存器,判断是否可以发送数据
3 可以发送数据,着王spidat写数据
4 检查寄存器,判断是否可以发送数据(可以发送说明数据已经发送完毕)
5 nSS拉高
奇怪的是,我用示波器看到 nSS总是在数据开始发送后就被我拉高了,并不是在8个时钟周期后才拉高的,但是我的程序是在检查 SPIDAT寄存器后才将nSS拉高的,如果不能采用这种判断方法,那么怎么样判断才合适呢?
其实真感觉自己模拟一下spi总线得了,但是这样感觉会占用比较多的系统资源

网友B:
NSS应该是CPU控制的。
我想你是用SPI来初始化LCD吧,这个用SPI可以,用GPIO模拟也很容易。

网友C:
晕,楼主你怎么猜的我是初始化LCD的。。。真准啊。我现在自己模拟了一个nSS,其他的还是用2440的,已经OK了。

网友D:
天书...
老斩...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