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模拟器上能运行,一下载到PDA上运行就出错,大家看看这 ...

楼主(2007-11-08):
在模拟器上能运行,一下载到PDA上运行就出错,大家看看这是为什么
一个程序平时调试时候都放在模拟器上运行都是正常的,今天当下载到PDA上的时候,一运行就出现了"致命的应用程序错误"提示对话框,Debug进去看,程序一开始就出错,DEBUG错误提示:"First-chance exception in ProjectName.exe(MFCCE400D.DLL):0x80000002:Datatype Misalignment",这个是什么原因,各位兄弟帮忙看下,谢谢~~
模拟器
应用程序
对话框

网友A:
你的PDA用什么OS?你用什么开发工具?

网友B:
WINCE4.2 + evc4.2

网友C:
我以前的数据库程序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实在关闭应用程序的时候。
后来我把数据库的代码完善了一下。插入,删除,修改等都添上了出错控制语句,到现在为止还没出现过。建议先检查下应用程序健壮性。具体原因我也说不上来

网友D:
你的模拟器的CPU架构和目前机的CPU架构是一致的吗?

网友E:
模拟器是X86的,PDA是ARM的,但是我编译的时候是换过SDK编译的咯~~而且我以前写的别的项目的代码也是在这个SDK上编译的,也是在同一个PDA上运行的,都是正常的,谢谢大家~~

网友F:
Datatype Misalignment
还是你程序有问题。
单步跟一下

网友G:
,Debug进去看,程序一开始就出错:楼主能给出代码,并说明是哪一行出错吗?
这样大家也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