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怎样输出消息框?

楼主(2007-03-25):
evc下怎样输出消息框?
请教:evc下怎样输出类似于WINDOWS下的AfxMessageBox()的消息提示框??

网友A:
和Win32下一样使用的啊,只不过在里面的字符要加_T,TEXT或L
比如在Win32下MessageBox("hello");
在wince下变成MessageBox(L"hell0"),MessageBox(TEXT("hello"));MessageBox(_T("hello"))

网友B:
MessageBox(L"hello");
AfxMessageBox(L"hel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