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内存泄露的问题,请高手们帮帮忙。

楼主(2007-10-30):
EVC下内存泄露的问题,请高手们帮帮忙。
我在EVC下建立了两个CBitmapButton按钮。在onKeyUp中相应按键操作,安下一个按键,显示着两个按钮,再按一下按键,隐藏着两个按钮。
这样反复操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内存少了,每次均少了约4k左右。很是奇怪!整个程序很简单,只是一个对话框,按钮在对话框初始化时用
AutoLoad载入。
各位同仁们,又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怎么解决呢?
对话框
程序
同仁
左右
按键
内存

网友A:
没有人能根据现象解决代码问题,所有解答都是猜测

网友:
是不是你每次加载bitmap后没有清理啊

网友B(2008-04-12):
楼上说得有理啊............................

网友C:
2 楼正解,您没有画完之后REALEASE吧.

网友D:
上面网友说的对。
应该把代码贴出来,才有可能发现问题。

网友E:
个人以为,是否是因为堆内存连续分配,造成了内存碎片,使可用到的内存减少了

网友F:
建议lz看一下图片有多大,每次丢掉的4k,是不是和图片大小相符合

网友G:
多半没有release 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