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CString转换成double型

楼主(2007-04-06):
如何把CString转换成double型
如何把CString转换成double型?
double
如何

网友A:
可以用C标准库函数atof,你先把CString转换成char*作为参数调用atof函数返回double

网友B:
CString这个如果是一个类的话,它肯定提供了相应的转换接口!
LZ找找相应的文档吧

网友C:
wince里面的cstring对应的不是char是wchar,其实在wince里面一般都用TCHAR,转化为double也要用相应的tchar方法:_ttof
CString str = L"0.41243";
doulbe dl = _ttof( str.GetBuffer(0) );

网友D:
方法如下:
cstring cs;
unsigned short *num;
double k;
k=wcstod(cs,&num);
就把字符串cs转换成double型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