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问题,构造一个加法器和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
突然有个想法,想给自己的汽车作个附件,估计还能开多久
主要是这样想的,一个传感器测量当前油量(夜面高度或者直接读油表)
隔5分钟测量一下,看下去了好多,然后用当前油量除一下,得出时间
但是上学时学得东西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好像有现成得芯片能用的 ,slxxxx什么什么的,连连线就能构造个加法器定时器什么的,谁能给小弟讲讲么

网友:
用单片机写一个很简单,现成的蕊片就不清楚了。

网友:
汽车上本身就有油量表,把油量表的数据用单片机读进来,然后搞个算法,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当时学的东东忘的差不多了,大体上应该是写个程序,然后烧进去,对不?
能不能给介绍本书呢,最好有个类似例子的

网友:
你加一次油能开多远,该是有数的吧?哪用这麻烦?

网友:
好吧,我承认我是闲的没事找事,不过还是请大家帮帮忙啦 ,现在实在是么分了哈

网友:
哈哈~~~lz这个想法。。。。不过好像我也是这样。。。

网友:
创意啊。。有想法

网友:
估计是在做项目,非自用

网友:
upup,我还在上学捏,哪里的项目阿,现在仿真成功了,不知道是不是51单片机都差不多的用法阿,明天就有分了,可以加一些了

网友:
楼主要是真的不是搞这行的,那玩这个相当不划算。。。
买芯片,烧录设备。。然后一对乱七八糟的准备工作。。。

网友:
确定芯片类型,然后找它的datasheet,然后自己慢慢玩吧,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提取油表的信号,判断一下,小于5%就给声音一个信号! 这个时候你还是需要看油表! 我只是觉得这样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