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哈关于库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7-11-21):
问哈关于库连接的问题
在stdafx.h中加入
//{{包含eSuperMap 类库头文件
#include
//}}包含eSuperMap 类库头文件
了后 也在tool---Options加了库文件后
还弹出E:\eSuperMap\MyeSuperMap_evc4\MyeSuperMap_evc4\stdafx.h(31)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RSFC.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高手指教 谢谢
file
error
include

网友A:
这好像纯粹是编译问题,和数据库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先看看找不到的文件,是否存在?存在的话,在哪里?

网友B:
找得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