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picture控件动态贴图错误

楼主:
环境:evc4+sp4

代码如下:
CStatic* pstatic = (CStatic*)GetDlgItem(IDC_STATIC_PORT);
HICON hdisenable = 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DISENABLE);
HICON henable = 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_ENABLE);
if(bportenable)
    pstatic->SetIcon(henabled);
else
    pstatic->SetIcon(hdisenable);

错误显示如下:
Linking...
DlgStatus.obj: error LNK2019:un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struct HICON__ * __cdecl CStatic::SetIcon(struct HICON__ *)" ........

这段代码在vc6 和 vc2003中都没问题
请教下各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SetIcon函数出现这个错误?
如果不用SetIcon,那用什么方法实现pic控件上动态贴icon?

网友:
半天了也没反应
那请教dx,evc中用什么方法能实现在pic控件上动态贴图

网友:
可以用setbmp啊

网友:
setbmp也不行啊
楼上的有例程么?

别的贴说可以用drawicon实现,但我没实验成
只能采取用两个pic控件,然后控制它们交替显示的笨办法了

网友:
在网上找的DrawIcon的方法,没有试过。
CWnd *pWnd=GetDlgItem(IDC_SICON);
HICON hIcon=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1);
CDC *pDC=pWnd->GetDC();
CRect rc;
pWnd->GetClientRect(&rc);
pDC->DrawIcon(rc.left,rc.top,hIcon);
DestroyIcon(hIcon);

我是用的wtl来做的。不是用mfc。

网友:
谢谢ls
我找的也是这个,但没实验成功
现在我用了CBitmapButton来贴图,正常情况显示一张图,
当需要显示另外一张图时,设button不可用,就自动换另一张图了
各位高手,还有别的方法么

网友:
CBitmapButton也行。

CStatic*   pstatic   =   (CStatic*)GetDlgItem(IDC_STATIC_PORT);
pstatic->SetBitmap( ::LoadBitmap(NULL, MAKEINTRESOURCE(OBM_CHECK)) );

不行吗?

网友:
用两个Static来实现吧.
IDC_STATIC_PORT01 - IDI_ICON_DISENABLE
IDC_STATIC_PORT02 - IDI_ICON_ENABLE

if(bportenable)
{
   01-show
   02-hide
}
else
{
   02-show
   01-hide
}

网友:
to lenux:

CStatic*       pstatic = (CStatic*)GetDlgItem(IDC_STATIC_PORT);
pstatic-> SetBitmap(   ::LoadBitmap(NULL,   MAKEINTRESOURCE(OBM_CHECK))   );
不行吗?
///////////////////////////////////
SetBitmap是可以的,LoadBitmap的第一个参数应该是AfxGetInstanceHandle()

马上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