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定时器操作中要给TCR赋值两次

楼主(2007-07-27):
为什么在定时器操作中要给TCR赋值两次
问一个简单问题
为什么在定时器操作中要给TCR赋值两次
如 T0TCR=0x03;
T0TCR=0x01;
谢谢!
定时器
问题

网友A:
可能是个分时操作的I/O,也可能是个类似FIFO之类的结构,内部指针会自动递增.

网友B: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谢谢啦。
这两句相当于 T0TC=0;
T0TCR=0x01;
这样操作为什么不对啊?

网友C:
哦,又回去看了一下书明白了。
再作一次是为了结束复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