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疑惑中]--w77e58给SBUF赋值TXD没反应,WHY?

楼主:
自编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 "w77e58.h"

xdata unsigned char TxPnt;
xdata unsigned char ComTxbyte[]={0x00,0x00,0xff,0xff};
xdata unsigned char aa;
void Com1_IN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
                RI=0;
                //RxByte();

        //        }
        if(TI)
                {
                TI=0;
                if(TxPnt<=3)
                        {
                        REN=0;
                        SBUF=ComTxbyte[TxPnt];
                        TxPnt++;

                        }
                else TxPnt=0;
                }
        }

void Opencom(void)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EA=1;
        ES=1;
        TR1=1;
        REN=1;
        }

void main()
        {

        PMR|=0x01;
        aa=0x00;
        TxPnt=0;
        Opencom();
        while(1)
                {
                xdata unsigned char i;
                if(TxPnt==0)
                        {
                                SBUF=0x00;
                                //SBUF=ComTxbyte[0];
                                //REN=0;
                        }
                //TXD=0;
                for(i=0;i<5;i++){}
                aa++;
                }
        }
环境用的是ADEK仿真器320W,我对TXD直接置低,可以.
对SBUF直接赋值,没反应,郁闷,这么点代码都会这样!
那位前辈不吝赐教,谢先!

网友:
什么没反应,LZ说得不明白,发送没必要放在中断完成,直接拿出来

网友:
我是说对SBUF直接赋值,不见仿真器的TXD引脚电平有任何变化,
板子没问提,电源也ok,仿真器其他情况也无异常,
所以不明白,没碰到过这种情况,郁闷了.
谁用过AEDK的仿真器320W,还是代码有问题?
谁帮我试试这段程序.

网友:
对SBUF直接赋值不就是发送了吗???!!!结果什么也没发出去
我读SBUF还是默认值0xFF..

网友:
呃,丢人啊,问了个傻问题,灯闪的快,仔细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