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的问题

楼主(2007-08-07):
UART的问题
最近在用写UART的程序,出现了点问题:
1.设置中断级数为1,就是每收到一个数据就中断一次,中断处理程序中,把收到的字符发回去。
2。利用terminal调试,一次性发送“wanly”,接受到的数据除了w是正确的,其他全是乱码。
为什么呢?
数据
其他
程序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terminal发的数据太快了,然后你的中断服务程序来不及吧数据送回去。
或者是中断服务程序返回以后,出了什么故障了,下次没法再进入中断了

网友B:
LZ,把收和发的处理分开...
不然,问题多多,莫名其妙

网友C:
接收时要清接收标志位,往SBUF里写数据会再次触发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内对发送标志位清0
在你保存接收数据的变量前一定要加volatile,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