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应用程序shell

楼主:
如何定制应用程序shell
我想在系统启动时候直接就是我的应用程序画面,请问如何实现?
我是这么做的:
[HKEY_LOCAL_MACHINE\init]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SHELL
        "Launch10"="shell.exe"
; @CESYSGEN ENDIF
IF IMGTINY !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DEVICE
        "Launch20"="device.exe"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GWES
IF NOGUI !
        "Launch30"="gwes.exe"
        "Depend30"=hex:14,00
ENDIF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GW
        "Launch99"="btgw.exe"
        "Depend99"=hex:14,00
; @CESYSGEN ENDIF
ENDIF

IF IMGCELOGENABLE
; At most one CeLog flush app (CeLogFlush, OSCapture) can be used
IF IMGAUTOFLUSH
        "Launch05"="CeLogFlush.exe"
ENDIF
IF IMGOSCAPTURE
        "Launch05"="OSCapture.exe"
ENDIF
ENDIF

; HIVE BOOT SECTION
; Set Device RootKey and registry enumerator
IF IMGTINY !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DEVICE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
    "RootKey"="Drivers\\BuiltIn"

"Launch60"="MyShell.exe"
"Depend60"=hex:14, 00, 1e, 00

可是不行,请问为什么,谢谢指教!

网友:
定制Shell,用你的应用代码桌面程序

偶试过用IE做,网上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的。

网友:
我没有找到啊,还望给出详细说明

网友:
我现在在project.reg中加入: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80"="MyShell.exe"
"Depend80"=hex:14,00,le:00

在project.bib中加入:
MyShell.exe    %_WINCEROOT%\RELEASE\MyShell.exe    NK    SH

但是Build发生错误

网友:
把错误信息贴出来吧

网友:
我现在用了另外的办法,网上很多人都说用这个方法可以,方法如下:
现在project.bib文件的 Files 段加入:
FI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MyApp.exe                        E:\MyApp.exe        NK H

然后build,然后修改shell.reg文件中的: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explorer.exe "
"Depend50"=hex:14,00,1e,00

修改为: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MyApp.exe "
"Depend50"=hex:14,00,1e,00

修改好后make image,最后将映象文件下载到我的平台上

但下载完后没有任何显示,屏幕是黑屏的,我的程序测试过是可以运行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黑屏?

网友:
问题已解决,在project.bib文件中加入如下内容
FI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MyShell.exe                E:\BingGuo\ARMV4IDbg\MyShell.exe                 NK
mfcce400d.dll                E:\rosurce\mfcce400d.dll                        NK

然后Build Platform,修改shell.reg文件

将如下内容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修改为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MyShell.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最后Make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