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2272的接收问题

楼主:
刚学单片机。用VB做上位机。手动发送1-12个数据。
第一块板上用串口与电脑通信把每次接收到的数据通过PT2262编码发出。
第二块板上用PT2272解码接收。
现在第一块板能正确接收电脑发过来的数据,但发送出去后,第二块板上只接收到第一次的数据,再通过上位机程序发送数据,第一块能收到,第二块就收不到了?
高手请帮帮忙吧。
第一块板51的程序如下:p0口的0,2,4,6与PT2262的d0,d1,d2,d3相连
   ORG 0000H
START:JmP MAIN
     ORG 30H
MAIN:MOV SP,#60H
    ACALL INIT_RS232
WAIT:
     JNB RI,WAIT
     ClR RI
     MOV A,SBUF
     anl b,#0H
     cpl a
     rrc a
     mov B.0,c;
     rrc a
     mov B.2,c
     rrc a
     mov B.4,c
     rrc a
     mov B.6,c
     mov p0,B
INIT_RS232:
    MOV    SCON,#01010000B
    MOV    PCON,#00000000B
    MOV    TMOD,#00100000B
    MOV    TH1,#0FDH
    MOV    TL1,#0FDH
    SETB    TR1
    CLR    04H
     RET
end
第二块板的接收程序如下: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3H
      AJMP INT_RUN
      ORG 0100H
START:MOV SP,#60H
      MOV p0,#11111111B
      SETB EA
      SETB EX0
      SETB PX0
HERE:AJMP HERE
INT_RUN:MOV A,P1
         RR A
        RR A
        RR A
        CPL A
        MOV P0,A
        CLR
        RETI
请问程序错在哪里?

网友:
从代码上看不出来你的第一块板是怎样判断接收到数据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