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同步设置问题

楼主(2007-10-10):
数据库同步设置问题
SQL CE 与 SQL SERVER同步 如何是否要对SQL SERVER进行设置
IIS如何设置?
数据库同步
如何

网友A:
大家给点意见阿
只要是相关的都可以说说嘛

网友B:
没人给点建议吗

网友C:
再问一个问题
在POCKET PC里可以直接调用桌面系统编写的DLL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