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我这么简单的程序都出现两个警告,难道是我的 keil 没有设置好吗?谢谢!

楼主:
//#include "STC12LE5404AD.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
{

    while(1)
       {
         ;
       }
}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linking...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0D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5
creating hex file from "PRO"...
"PRO" - 0 Error(s), 2 Warning(s).

各位大哥,这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

网友: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7
"begood" - 0 Error(s), 0 Warning(s).

在我的平台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7
"begood" - 0 Error(s), 0 Warning(s).

终于我的也出了和你的一样的问题了

你的文件没加入工程,呵呵
在你的PROJECT WORKSPACE栏中SOURCE GROUP右击
ADD FILE TO GROUP...
把你的MAIN函数所在的文件加入工程,再编译即可!!

网友:
发现感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