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ocket PC 设备上用C#如何获取手机的信号和手机的电量????

楼主:
平台:VS2005 + ComponentOne for Mobile +MSDN2005+Mobile 5.0 SDK
我是个新手,最近正在做一个手机项目
请问如何用C#获取手机的信号和手机的电量?

用到哪些方法和属性可以办到呀?最好举个例子!!!!!!!!

   谢谢了!!!等着急用!!!!!!!!!!!!!所以给100分!!!

网友:
c++的办法有,c#的不知道。

网友: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吗?
不行的话,用C++也行,做个脱管.我用C#调用一下也是可以的.
有没有知道人呀??

网友:
不要一帖多发
我在另一个帖子里面回了

网友:
你所需要的所有系统状态都在

HKEY_CURRENT_USER\System\State
an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ate 下面,

这是微软标准的获取方法。

网友:
这个是什么?
是在PocekPC访真系统中还是在我的电脑的上真实系统中???

网友:
PPC
不管哪个系统,都有注册表的。

网友:
那怎么进PPC的注册表呢???

网友:
通过桌面系统的工具,或自己写个注册表浏览软件(这个网上好像有现成的)

网友:
C#不能访问注册表?

网友:
我已经在网上搜到有关手机电量的API.是Mobile5.0 SDK上面的.
Microsoft.windowsMobile.status.BatteryLevel Enumeration

虽然找到了,但是不会用,有哪位高手可以给做个例子啊!
用个Form单独显示这个电量就行!

网友:
谢谢,可否举个例子?

网友:
呵呵,你真是缘木求鱼。

网友:
_batteryStrength = new SystemState(SystemProperty.PowerBatteryStrength);
  _batteryStrength.Changed += new ChangeEventHandler(PowerBatteryStrength_Changed);
void PowerBatteryStrength_Changed(object sender, ChangeEventArgs args)
{
  Debug.WriteLine("SystemState.PowerBatteryStrength = " + SystemState.PowerBatteryStrength);
  Debug.WriteLine("PowerBatteryStrength args.NewValue = " + args.NewValue);
  Debug.WriteLine("_batteryStrength.CurrentValue = " + _batteryStrength.CurrentValue);
}

网友:
呵呵,好.
  谢谢,本人刚接触编程不到半年.

网友:
   我的另一个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