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IM300的问题

楼主:
430单片机与SIM300模块做的保护器,用短信控制设备,现在有个问题,当保护器断电或关机后再开机设备就不执行命令,但人工复位后又恢复执行命令了,还有如果用键盘操作设备向手机发短信后也会恢复命令,就好象SIM300在睡觉,只要唤醒后就可以执行命令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有这功能,用来省电,可以让他不进入睡眠

网友:
模块是有完整电源管理功能的。看你通信用什么协议,比如07.10,唤醒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
进入休眠了,可以通过串口或键盘的row0来唤醒模块

网友:
当保护器断电或关机后再开机设备就不执行命令
------
应该是你断电或者关机后,没有给这个模块正确上电

待机状态下,模块会自动唤醒去搜网的

网友:
vbat引脚加上电后,把powerkey引脚拉低2秒,模块即可正常工作
关于睡眠模式
设置AT+CLCSK=1,然后dtr引脚保持高电平,同时没有命令传输,模块将很快进入睡眠模式。如果不想进入,可以把dtr一直拉低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

网友: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