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数码管从右连续显示0--4的字显,现在为什么只显示0 1 二个字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应该显示5个字符,为何现在只显示二个,是那个地方有问题,请指点! 运行的图见后.

        ORG        0000H
START:        MOV        DPTR,        #TABLE         ;DPTR指向字形表的其始地址
        ACALL        SCAN1          ;显示一次
        AJMP        START                ;重复执行程序
SCAN1:        MOV        R5,#0DFH        ;欲重最左边的显示器开始显示
        MOV        R4,#05                ;共有5个显示器
        MOV        R0,#00H                ;R0为字型码的偏移地址,起始值为0
LOOP:        MOV        A,R0                ;由地址R0 DPTR 取得字型码
        MOVC        A,@A+DPTR
        MOV        P0,A
        INC        R0
        MOV        P2,R5
        ACALL        DELAY
        ORL        A,R5
        RR      A
        MOV        R5,A
        DJNZ        R4,LOOP
        RET
DELAY:        MOV        R6,#10
DL1:        MOV        R7,#20
DL2:        DJNZ        R7,DL2
        DJNZ        R6,DL1
        RET
TABLE:        DB 0C0H
        DB 0F9H
        DB 0A4H
        DB 0B0H
        DB 99H
        END

网友:
ORL A,R5

这个这个...

网友:
ORL A,R5
RR  A
MOV R5,A
这一段是什么意思?看不懂呢

网友:
动态显示
MOV  A , R5
RR  A
MOV  R5 ,A

网友:
还在用汇编?同情你的遭遇

网友:
ORL A,R5 ;这里你想R5与A相或??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