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遇到奇怪问题!

楼主:
我在做PC机与51单片机的485通信时,采用三根线连接,A、B和GND,PC机端用232-485转换器,运行串口精灵。通信时,单片机首先向PC发送命令码,PC收到后,通过串口精灵回发几个字节的数据,但是每次PC回发几个自己的数据同时,都回在接受区收到几个乱七八糟的数据,而单片机并没有上传这些数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比如串口精灵往单片机发送96 25 25 25 25 6E,接收区就会收到C0 C0 C0 00 00 99这样的数据,各位又遇到这样的问题吗?请问什么原因阿?

网友:
串口设置的问题

网友:
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网友:
会是转换器的问题吗?

或是你的板子上MAX485的操作问题?

网友:
如果让单片机一直发送数据而不接收数据,或者让单片机一直接收数据而不发数据,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
如果让单片机先发送然后等着接收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
波特率、数据位数、奇偶校验、停止位都要设置正确,否则可能会出现错位现象。

网友:
你要是把发送数据放到中断中,就有可能造成发送数据与接收数据之间的冲突。

网友:
定时器1工作方式2,自动重装初值模式,初值0x0FE,波特率4800,串口工作方式1,晶振3.6864M

pc机串口精灵设置:48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flow control:custom

二者均为查询方式接收

485收发器:max3082,半双工
以上是我的设置,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出在这里面

网友:
而且每次单片机复位时,串口精灵都能收到00

网友:
你的单片机复位时,串口精灵都能收到00可能是硬件问题,如果你的板子受到干扰可能也会收到00。

网友:
检查一下查询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
485总线上缺少上拉电阻

网友:
rS485在单片机里能直接用吗?
目标板里必须有485转232才可以呀!

网友:
没有给485提供电源

网友:
rs485的部分没接好吧
需要485传送芯片如用一对的美芯公司的max485就好了,这个系统我作过了,可以用的.
注意单片机要控制收发信号,而且要接好上拉电阻,还要将两个max485新片的:a b端接成如下形式:
A----A
B----B
注意接地问题和电源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小弟在485的A和B加了上拉和下拉电阻后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