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我看看吧,最好能帮我改一下啊,不懂啊,毕业设计,急急急!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A8251  0x308
#define  Com8255 0x303
#define  PA8255 0x300
#define  PB8255 0x301
#define  PC8255 0x302

#define  data51 0x308    /* 8251 数据口地址 */
#define  ctrl51 0x309    /* 8251 控制口地址 */
#define  ctrl55 0x303    /* 8255 控制口地址 */
#define  timer2 0x306    /* 8253 counter 2 port address */
#define  timctrl 0x307    /* 8253 控制口地址 */

#define  clk00  0x12     /* 8251 时钟频率为 1.193 Mhz */
#define  clk01  0x34de
#define  factor 16

initscreen()   /* 显示模式初始化 */
{
        int graphdriver=VGA;
        int graphmode=VGAHI;
        initgraph(&graphdriver,&graphmode,"");
        cleardevice();
        /* 绘制道路 */
        line(150,200,280,200);
        line(360,200,490,200);
        line(150,280,280,280);
        line(360,280,490,280);

        line(280,80,280,200);
        line(360,80,360,200);
        line(280,280,280,400);
        line(360,280,360,400);
}

lightsCTRL(int i)  /* 信号灯控制 */
{
        int s1,s2;
        switch(i)
        {
                case 0:s1=0;s2=0;break;
                case 1:s1=0;s2=1;break;
                case 2:s1=1;s2=0;break;
                case 3:s1=2;s2=2;break;
                default:printf("error!");
        }

        switch(s1)    /* 垂直方向行人通行信号灯控制 */
        {
                case 0:setcolor(RED);setfillstyle(SOLID_FILL,RED);break;
                case 1:setcolor(GREEN);setfillstyle(SOLID_FILL,GREEN);break;
                case 2:setcolor(YELLOW);setfillstyle(SOLID_FILL,YELLOW);break;
                default:printf("error!");
        }
        bar(220,200,260,209);  /* 绘制斑马线 */
        bar(220,218,260,227);
        bar(220,236,260,245);
        bar(220,254,260,263);
        bar(220,272,260,280);

        bar(380,200,420,209);
        bar(380,218,420,227);
        bar(380,236,420,245);
        bar(380,254,420,263);
        bar(380,272,420,280);

        switch(s2)    /* 水平方向行人通行信号灯控制 */
        {
                case 0:setcolor(RED);setfillstyle(SOLID_FILL,RED);break;
                case 1:setcolor(GREEN);setfillstyle(SOLID_FILL,GREEN);break;
                case 2:setcolor(YELLOW);setfillstyle(SOLID_FILL,YELLOW);break;
                default:printf("error!");
        }
        bar(280,140,289,180);
        bar(298,140,307,180);
        bar(316,140,325,180);
        bar(334,140,343,180);
        bar(352,140,360,180);

        bar(280,300,289,340);
        bar(298,300,307,340);
        bar(316,300,325,340);
        bar(334,300,343,340);
        bar(352,300,360,340);

        switch(s2)    /* 水平方向车辆通行信号灯控制 */
        {
                case 0:setcolor(RED);setfillstyle(SOLID_FILL,RED);break;
                case 1:setcolor(GREEN);setfillstyle(SOLID_FILL,GREEN);break;
                case 2:setcolor(YELLOW);setfillstyle(SOLID_FILL,YELLOW);break;
                default:printf("error!");
        }
        pieslice(320,240,135,225,15);   /* 绘制信号灯 */
        pieslice(320,240,0,45,15);
        pieslice(320,240,315,360,15);

        switch(s1)    /* 垂直方向车辆通行信号灯控制 */
        {
                case 0:setcolor(RED);setfillstyle(SOLID_FILL,RED);break;
                case 1:setcolor(GREEN);setfillstyle(SOLID_FILL,GREEN);break;
                case 2:setcolor(YELLOW);setfillstyle(SOLID_FILL,YELLOW);break;
                default:printf("error!");
        }
        pieslice(320,240,45,135,15);
        pieslice(320,240,225,315,15);
}

void display(int x)
{
        if(x==0) lightsCTRL(0);
        if(x==1) lightsCTRL(1);
        if(x==2) lightsCTRL(2);
        if(x==3) lightsCTRL(3);
        if(x==4) exit(-1);
}

void ST_8255(void)
{
        outportb(Com8255,0x80);   /* 初始化 */
        outportb(Com8255,0x0d);  /* 按位置位复位命令 */
        /* 设置 8255 的 PC6=1 来打开 8253 的 GATE2 , 输出方波 */
}

void ST_8253(void)
{
        int bps=1200;
        int datah;
        int datal;
        long tp;

        tp = 1193182/(16*bps);
        datah = tp>> 8;
        datal = tp & 0x00ff;
        outportb(timctrl,0x0b6);  /* 8253 初始化 */
        outportb(timer2,datal);
        outportb(timer2,datah);
}

void ST_8251(void)
{
        int i;

        outport(ctrl51,0);        /* 激活 8251 */
        outport(ctrl51,0x40);  /* 8251 内部复位 */
        outport(ctrl51,0x4e);  /* 8251 方式命令 */
        outport(ctrl51,0x27); /*  8251 工作命令 */
}
int AD_state(void)
{
        int n,pc4,pa;
        outportb(0x303,0x88);                   /*初始化8255状态字,A口输出*/
        /*outportb(0x300,0);*/                      /*A口清0*/
        outportb(0x300,1);                    /*送通道号至A口*/
        outportb(0x303,0x03);              /*pc1置1进行地址锁存*/
        /*delay(50);*/
        outportb(0x303,0x98);              /*重写8255方式字,A口输入,C口低四位输出,C口高四位输入*/
        outportb(0x303,0x01);                                /*使PC0置高发启动信号*/
        outportb(0x303,0x02);
        /*delay(50);*/
        outportb(0x303,0x00);                                /*使PC0置低*/
        do
        {
                pc4=inportb(0x302)&0x10;
        }while(pc4==0);  /*查询PC4的状态,直至为高电位,即,转换完成*/
        outportb(0x303,0x05);              /*pc2=1,允许读转换结果*/
        pa=inportb(0x300);                 /*读转换结果*/
        /* 显示转换结果*/
           delay(50);
        return (pa);
}

void communication2()   /* 发送源信号 */
{
        int sletter=(AD_state()/2);
        int status;
        status=inportb(ctrl51);//获取8253 TXRDY 状态
        if((status&0x01)!=0)//已准备好,则将键入的字符发送出去
        {
                outportb(data51,sletter);/* 发送采集到的数据 */
        }
}

int communication(void)
{
        char i,rletter='z';
        int j,status;
        status=inportb(ctrl51);/*已准备好,即有数据传送过来,则接收1个字符*/
        if((status&0x02)!=0)
        {
                rletter=inportb(data51);
                printf("\n%c",rletter);
        }
        i=rletter;
        if(i=='1')return(1);
        else
        if(i=='2')return(2);
        else return(3);
}

void main(void)
{
        int i=1,k;
        /*initscreen();*/
        ST_8253();
        ST_8251();
        ST_8255();
        for(;;)
        {
                for(k=100;k>0;k--)
                {
                        i=communication();
                        printf("receive=%d",i);
                }
                communication2();printf("sent");
                /*if(i==3)
                {
                        clrscr();
                        exit(1);
                }*/
                /*display(i);*/
        }
}
Turbo Link Version 5.1 Copyright (c) 1992 Borland International
Error: Underfined symbol _setcolor in module c:\temp\cpp\cpp1.cpp
Error: Underfined symbol _setfillstyle in module c:\temp\cpp\cpp1.cpp
Error: Underfined symbol _bar in module c:\temp\cpp\cpp1.cpp
Error: Underfined symbol _line in module c:\temp\cpp\cpp1.cpp
Error: Underfined symbol _cleardevice in module c:\temp\cpp\cpp1.cpp
Error: Underfined symbol _initgraph in module c:\temp\cpp\cpp1.cpp
Error: Underfined symbol _pieslice in module c:\temp\cpp\cpp1.cpp
       Available memory 4054152

网友:
好像是库不全...

另一个:你里面全是C风格的代码,你保存成了CPP,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