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号问题

楼主:
怎么样用单片机采集正弦信号的幅值和频率!小弟做一个多参数测试仪,要求给一个正弦信号,采集它的幅值和频率。

网友:
这个我没做过,等别的哥哥来给方案

网友:
限幅器把正弦波转换为方波,然后用PWM获取方波的周期T
即可

这只是我自己想的,应该有更简单的方法吧

网友:
用555制个

网友:
成本,采样时间,采样精度。。。。

最简单的:
全波电路,将正弦的负半轴转到正半轴。半波的话,只要正轴即可。
分压电阻,限制幅度。

用带AD的单片机,定时采样电压,按分压电阻的比例,可以算出幅值。
每次到0,说明正负半轴交换,可以得到周期(频率)。

网友:
我还是个学生,说错了别介意啊
AD转换后得到数字信号,应该能从中提取到幅值和频率

网友:
用AD采数 加定时器!完成频率检测

网友: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
楼主好像忘了,LPC系列单片机是有AD功能的

网友:
测量频率的话最基本的方法,可以将正弦波转化为方波信号,不过这种方法在转化时要是在电路上设计好,消除转化过程产生的毛刺,以免影响测量结果。然后用单片机的capture功能测频率就可以了。测量幅值的话可以测量有效值,现在有集成的有效值测量芯片AD637,直接就可以读出有效值的值,然后折算一下就可以,还有可以自己设计峰值检测电路,直接测量峰值。楼上所的用AD采样是测不准的,因为当采样时,不能保证每次测到的都是正弦波的峰值。
有一个峰值转化电路,其思想就是将正弦波转化为以峰值为幅值的方波,这样的话如果能将波形整体抬升一个阈值,就可以直接进行幅值和频率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