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开发打电话程序

楼主(2007-03-30):
EVC开发打电话程序
请教大家:用evc如何开发能够拨打电话的程序
采用tapi 还是 ras 呢
具体该如何实现呢
有相应的源代码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
如果还要实现sms接收 又该如何呢
谢谢 不胜感激..

网友A:
硬件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通过什么来接电话和SMS。

网友B:
估计硬件就是成品PPC PHONE或者SmartPhone,其实在SDK里面就自带打电话的例子的。

网友C:
TAPI可以实现打电话的,发送SMS有API可以用.读取就看看ImailRuleClien

网友D:
可以通过AT指令实现打电话ATDxxxx,SMS的接收与发送也是可以通过AT指令实现的。
还可以通过向手机发送手机串口协议支持的指令来控制手机打电话,不过你要有这个串口协议才行,一般人是没有的~
如果你是Smartphone,那就不是很清楚了,SmartPhone上的应用我做的不多,不是很熟悉,但是TAPI应该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