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和单片机结合有什么好处啊

楼主:
cpld和单片机结合有什么好处啊?各位大哥给说说.

网友:
米用过CPLD,学习来的

网友:
减少外围设计的IC电路
使电路整体更简洁,功耗降低

网友:
Treazy,这样为什么会功耗降低呢?  严重同意你说的"减少外围设计的IC电路,使电路整体更简洁",另外我自己觉得CPLD可以减少MCU的负担,这样MCU就负责处理数据就行了,CPLD负责各I/O的控制动作.
关于功耗降低这一点,暂时没想通.望指点.

网友:
comeng() ( ) 信誉:100  2007-09-12 17:40:09  得分: 0

   Treazy,这样为什么会功耗降低呢?  严重同意你说的"减少外围设计的IC电路,使电路整体更简洁",另外我自己觉得CPLD可以减少MCU的负担,这样MCU就负责处理数据就行了,CPLD负责各I/O的控制动作.
关于功耗降低这一点,暂时没想通.望指点.
-----------------------------------------------------
在设计参数要求比较严格的电路中,如果引入IC器件过多,难免会加大功耗
但用1个或多个cpld来作为取代,其相对在功耗上能减少很多,这也是做产品必须考虑的!
当然功耗这个问题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判断的,在可允许的范围之内!

网友:
谢谢Treazy呀,明白了.哈哈.

网友:
MCU处理逻辑和控制,CPLD/FPGA处理I/O和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