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个pc与单片机通信协议的问题

楼主(2007-05-05):
初学者问个pc与单片机通信协议的问题
我做pc上位机程序 通过串口与51单片机通信 涉及到通行协议不太明白怎么弄。
请问如果自定义pc与单片机通信的协议 要定义些什么啊 不太清楚 能详细点最好 谢谢
通信
初学者
程序
最好

网友A:
PC和51的串口的通讯其实已经实现了传送字节串的,你说的通讯协议应该是指怎样来解释这些字节数据串,即怎样把数据打包。这主要依据你需要传送的数据来决定了。

网友B:
涉及到通行协议不太明白怎么弄。
你可以站到机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如果你是机器,你怎么交谈对能让对方听懂?
然后,那个过程,就是协议...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