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驱动和WINDOWS驱动的区别???

楼主(2007-12-02):
请教WINCE驱动和WINDOWS驱动的区别???
我想先从WINDOWS驱动入手去学WINCE 驱动,想争对的去看WINDOWS中与WINCE有关的数据结构,函数,API等,大家能给点建议吗?
驱动
WindowCE

网友A:
直接找书看wince的驱动,不必先看windows

网友B:
是同意椄上的说法,它们之间很相似.
无区别

网友C:
下像上面几们所说的.
如果你是专心想做WINCE的开发,那你就没
有必要从WINDOWS入手,直接去做你的WINCE吧.
我只用过WINCE没有做过他的驱动开发.
所以对于他们之间的区别,就不好在这里说了.

网友D(2008-02-27):
区别大了,我的看法是Windows驱动的难度 远大于 WinCE驱动的难度,所以你先看Windows驱动一定会碰壁的。
建议你直接看CE的驱动吧

网友E:
windows CE的驱动是WDM驱动的一个子集!基本架构是相同的

网友F:
两个上面的驱动我都做过,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两个上面的驱动架构有很大不同,除了USB,NIDS之外。Windows上面的驱动架构要比CE复杂得多,而且Vista,2000/xp,98各不相同。
CE上面有一个几乎通用的驱动模型--流驱动接口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