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有4组工作寄存器,那如何知道当然的某个R是在哪个组 ...

楼主(2007-07-05):
8051有4组工作寄存器,那如何知道当然的某个R是在哪个组里面呢?
8051有4组工作寄存器,那如何知道当然的某个R是在哪个组里面呢?
工作
寄存器
如何

网友A:
RS1 RS0位

网友B(2007-11-02):
SFR特殊功能寄存器里面有个 PSW
bit7: CY
bit6: AC
bit5: F0
bit4: RS1------这个就是用来选择bank的
bit3: RS0
bit2: OV
bit1: *
bit0: P
一般的编译工具默认都是 bank0,
多用几个bank的好处了:
你的主程序用了bank0的R0-->R7寄存器,
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处理中断了,
要保护bank0的R0-->R7,亚栈的东西就比较多,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改变 他的bank号码,
回头再恢复就可以切换了,很好用啊

网友C:
The 8051 Instruction Set
版本:4316E–8051–01/07
这个pdf上面 有 psw的详细说明,在学校也要多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