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几个计算机硬件知识

楼主(2007-09-12):
请问几个计算机硬件知识
寄存器跟存储器有什么区别?
寄存器上:“一个操作码+一个操作数”等于一条微指令吗?一条微指令是完成一条机器指令的一个步骤对吗?
cpu是直接跟寄存器打交道的对吗?也就是说寄存器是运算器、控制器的组成部分对不?
设计一条指令就是说把几条微指令组合起来对吗?
刚开始学硬件相关知识,学的晕头转向的!!请指教小弟
存储器
寄存器
计算机硬件

网友:
当然 其他还有很多 地方优化了,要多注意他的用途

网友A:
天,我不懂

网友B:
询问硬件解答:
我以前的机子配置:2根256M/533 kingmax
超频超到266MHZ/外频(本来是1.8MHZ AMD3000+ AM2)
现在加了根KINGSTON 512M/667 按以前的超频模式,多次死机 有时自检都不行 现在只能超到233MHZ
渴求解答

网友C:
5 楼大哥,超频得确 有难度,
有时候 不是 主板能到 800 ,
ddr 能到 900
系统就能 跑道 800了,
从硬件上来看,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在于 memroy I/F 和 主板的 布线等信号完整性有关的
各个信号的延时不一样,系统性能 就会难超点

网友D:
寄存器跟存储器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都是存数据的东西.寄存器是一种比较快的存储器.其次还有cache,ram等
寄存器上:“一个操作码+一个操作数”等于一条微指令吗?一条微指令是完成一条机器指令的一个步骤对吗?
cpu是直接跟寄存器打交道的对吗?也就是说寄存器是运算器、控制器的组成部分对不?
设计一条指令就是说把几条微指令组合起来对吗?
基本上是,你的想法跟mip的想法很象,但是mip没有只有微指令,没有指令.
这个东西具体怎么cpu是怎么做的,
如果你不是相关专业的,可以不必理会.如果想知道,这里面东西还是相当多的,可以参考一下指令流水线,chache的相关知识.
可能需要很多的数字电路的相关基础.
刚开始学硬件相关知识,学的晕头转向的!!请指教小弟

网友E(2008-05-01):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